楼主(2009-08-06):
  电力变压器要考虑运行的经济性,特别是对于多台变压器的变电站。由于经济与合理运行的需要,常常采取将两台或多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或解列运行。 传奇商务在线(www.021le.com)为您提供各种工业电器

一、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意义

  1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当某台变压器发生故障时,此时并列运行的其他变压器还可以继续保持供电。2提高运行的经济性。调度可以根据负荷的变化投切部分变压器以减少电能损耗,提高运行效率,从而提高运行的经济性。3可以分期安装变压器。如变电站的负荷是遂渐增加的,相应可以遂年根据需要安装并列变压器,从而减少初次投资,充分发挥资金的经济效益。4有利于安排变压器的检修。

二、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

  变压器并列运行时,理想的运行情况是:变压器已经并列运行而没有带负荷时,各变压器与单独空载运行时一样,只有空载电流,各变压器之间没有还流存在:当带上负荷以后,各变压器能够按期容量的大小从成比例地分配负荷,即大容量的变压器多分担负荷,小容量的变压器少分担负荷。为达到上述理想运行情况,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变压器应联结组标号相同;2变压器的电压比应相等,其电压比最大允许相差±0.5%;3变压器阻抗电压百分比应相等,允许相差不超过±10%;4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3:1。

三、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注意的事项

  变压器并列运行时,除应满足并列运行条件外,还应该注意安全操作,一般应考虑以下各方面:1新投入运行和检修后的变压器,在并列之前,首先应进行核相,并在变压器空载状态时试并列后,方可正式并列运行带负荷。2变压器的并列,必须考虑并列运行的经济性,不经济的变压器不允许并列运行,同时,还应注意不宜频繁操作。3进行变压器的并列或解列操作时,不允许使用隔离开关和跌开熔断器。并列和解列运行要保证正确的操作,不允许通过变压器倒送电。4需要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在并列运行之前应根据实际情况,预计变压器负荷电流的分配,在并列之后立即检查两台变压器的运行电流分配是否合理。在需解列变压器或停用一台变压器时,应根据实际负荷情况,预计是否有可能造成一台变压器的过负荷。而且也应检查实际负荷电流,在有可能造成变压器过负荷的情况下,变压器不准进行解列操作。

网友A:
实际应用中,一般都是两变压器容量相同.如果不同,则应在3:1的前提下考虑经济性.

网友B:
并列运行是比较经济的,不过两台变压器,初期投入高一点。

网友C:
变压器并列运行还是用的很多的

网友D:
对企业用电单位,供电部门提倡分列运行,一旦有事故影响面小,短路容量小可以缩减开关的断开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