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在学STL指令时,内容里出现了类似循环一样的向上转移的情况。现在比较迷惑的是:在向上转移的过程中,PLC是怎么去计算扫描周期的?因为牵涉到输入更新的问题。请以下面为例: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000
SET S20
STL S20
OUT Y001
SET S21
STL S21
LD X001
OUT S0
RET
END
这个程序中 OUTS0 好像又回到了第二步。不知道扫描周期怎么计算? 多谢赐教!

网友A:
步进是执行当前步,不是每步都执行的

扫描周期可以通过D8010监控到

楼主:
fumz78,您的意思是,每一个扫描周期只执行步进中的一步吗?

网友A:
是的,每次只是执行条件成立的步,其它条件没成立的步不会执行的

因此在步进中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现双线圈、定时器等的重复使用

网友B:
用SFC时,可以同时做一个梯形图的,这样就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了

网友C(2011-04-27):
sfc 扫描周期
您好 请问 如果下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当前步之前的输入量有变化 sfc是怎么执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