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配线

楼主(2009-08-06):
请教:
 在做plc控制线路时,电气安装布线和接法,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最后一台机离总控制柜约30m,共16台机

网友A(2010-06-12):
那你用什么PLC,是高密度的还是端子式的,估计要一个电箱,然后在做几个分线盒就可以了。如果方便你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说下,看看能否帮到你,我邮箱yangdh@szsl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