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970的问题

楼主(2009-08-06):
请问谁知道怎么进入更改 :三菱触摸屏A970的按触摸屏的两个角进入设置界面  改成别的方式进去。或者怎么限制别人更改触摸屏的时间,谢谢!

网友A:
A的没试过,GT1000的可以在软件系统中的系统环境中更改
把屏设置个密码试下呢

楼主:
是系统时间不能被别人随便更改 屏设密码好像没有用

网友B:
A900可以设个密码,进入系统需要密码才能进入;

楼主:
楼上的能说下详细设置吗? 谢谢!

网友B:
记得在A900的系统里面可以设的;

楼主:
看了说明书没看到这个设置,楼上的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编程软件系统环境中可以设置密码,密码分为系统密码和安全等级密码
你设置个系统密码下载下去

网友C:
F930的设置系统密码还是可以进去,如果设置了安全等级密码就进不去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 原来是我软件用旧的GOT软件找不到这个设置。用新的G2软件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好心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 原来是我软件用旧的GOT软件找不到这个设置。用新的G2软件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好心人。
楼主可以具体说说,具体改成什么方式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