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如第一张图,电力机车运行在轨道上,架线供电,使电力机车运行,使用的是变频调速,如架线中间有绝缘装置(变电所),则电力机车运行到绝缘部分,就会突然断电,机车就停止运行,从而造成反向冲击电压使变电所跳闸,更严重,烧坏其变电所内的用元器件。

改方案后,运用IGBT直流斩波调速,如下原理图,则,供应厂家说不会有上面的后果产生,我想问,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就不会用?是否跟续流二极管有关?

网友A:
没理解,受电弓进入绝缘区以后,这个反冲电压怎么会回到架线上呢?

楼主:
哎。。。。就是不明白,说变电所都被反冲电压给弄跳闸了~~~!

不过,我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用IGBT直流斩波调速就不会有碰到绝缘断电停车的效果呢?

网友B:
在上学的时候,做数学题,总要用到一些逻辑推导,以判别其是否结论成立。那么这个也可以用反证法来推导其是否结论成立。

假设交流变频方案的反冲电压跳闸的结论成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得电失电,对交流电机即使有捕捉再启动的功能,也会造成电流的冲击(捕捉电流),这种冲击完全会反作用于直流母线,造成变电站的电压波动,动静大了自然会跳闸。这里就用到了交流电机的相位同步原理了,在失电后再得电的瞬间,电机的相位与逆变器输出的交流电相位要寻求一致。一旦出现相差,就会产生短路电流,顶变电站的闸。^_^,假设成立。

直流斩波调速就不同了,直流电机的励磁和电枢分开,特别是永磁直流机,它的励磁始终是激活的,电枢失电相当于自由滑行,电枢接通后继续驱动,仅仅是电机转速的波动如果控制电流有缓冲,那电流接通的瞬间也可以做到动态的平滑过度。所以用IGBT直流斩波调速就不会有碰到绝缘断电停车的效果。推理成立。嘻嘻嘻

网友A:
版主说的明白!!变频调速是电弓重新回到架线上才会出现故障。
难怪牵引电机多是直流电机,变频调速反而不好用了。

楼主:
哇~~~~版主果然是版主,懂的可真多,分析又详细,佩服佩服~~!

网友B:
呵呵,楼主的求知欲非常强烈,这让我非常的佩服。凡事问为什么,寻求理解和理论支持,这是非常好的学习态度。我很喜欢这样的交流和讨论。^_^

楼主:
谢谢,谢谢~!没办法,混口饭吃了,既然选择这一行,就决定走下去了,幸好发现了这一地方,要不然,很多为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问的,希望以后版主多多关照~!

网友A:
嗯!女孩要做这个的不容易!为数也不多。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