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三坐标测量机控制系统伺控制器出现零漂总么办?  联系电话13590469046 杨先生

楼主:
三坐标测量机
表面阳极化航空铝合金
高精度自洁式空气轴承
高精度欧洲进口光栅尺
精密三角梁专利技术
业界标杆的PC-DMIS BASIC (/PC-DMIS PREMIUM) 软件
Croma 专业打造的IDC-Ⅰ控制系统

主要特征:
 横梁与Z轴采用表面阳极化航空铝合金,温度一致性极佳;并降低了运动部件的质量,减少测量机在高速运行时的惯性
 三轴导轨均采用高精度自洁式空气轴承,运动更平稳,导轨永不受磨损
 三轴均采用高精度欧洲进口光栅尺,系统分辨率可达0.078um;同时采用一端固定,一端自由伸缩的方式安装,减少了光栅尺的变形
 Y轴采用整体燕尾式导轨,在降低机器重量的同时,有效消除了运动扭摆,保证了测量精度和稳定性
 各运动轴均采用直流伺服驱动,确保运动的平稳和准确
 X向采用精密三角梁专利技术,相比矩形梁和横梁,重心更低,质量刚性比最佳,运动更加可靠
 软件为业界标杆的PC-DMIS BASIC (/PC-DMIS PREMIUM),功能强大,易学高效
 采为Croma专业打造的IDC-Ⅰ控制系统,提高了机器的动态性能和测量精度
规格型号与技术指标
型号 Croma564 Croma686 Croma6106 Croma8106 Croma8126
行程(mm) X轴 500 600 600 800 800
Y轴 600 800 1000 1000 1200
Z轴 400 600 600 600 600
主机尺寸(mm) L 1535 1735 1935 1935 2135
W 1050 1150 1150 1350 1350
H 2247 2647 2647 2729 2729
承重(kg) 300 350 350 500 500
主机重量(kg) 590 790 990 1090 1290
精度指标 (m) 2.8+L/300 3+L/300 3.5+L/300
联系电话:13590469046 杨先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坐标测量机控制系统伺控制器出现零漂总么办?  联系电话13590469046 杨先生
这个是位置控制,不会出现所谓的零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