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9-08-06):
设备:4台高压柜(每台有一个以太网口,以太网为103规约).
用西门子S7-200通过以太网模块怎么读取这4台高压柜的参数.
我的想法是用西门子以太网模块CP243-1,连接一个HUB,HUB连4台高压柜.
请教在程序里面怎么实现?可以在程序里面编写规约转换吗?

网友A:
您试试。在plc里面(1)编写103规约读写子程序,(2)使用以太网功能库(如果没有找下载)。我的依据是(西门子的串口,modbus协议通讯例程可以行通,估计改改接口,协议可以行通)。

楼主:
s7200能实现吗,哪位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