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1:为什么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会很大?
2:转差离合器调速 主,从动部分的转速能相等吗?为什么?
3:三相异步电动机机械制动中,用断电抱闸时,为什么不应再装熔断器?
4:负载倒拉反接制动与再生制动的区别?

麻烦各位高手帮小弟我解答哦,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楼主的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在  百度   找到答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为什么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会很大?
2:转差离合器调速 主,从动部分的转速能相等吗?为什么?
3:三相异步电动机机械制动中,用断电抱闸时,为什么不应再装熔断器?
4:负载倒拉反接制动与再生制动的区别?

麻烦各位高手帮小弟我解答哦,谢谢各位啦。
答案供参考:
1.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启动时尚未建立反电势的缘故。
2. 不可能相等,没有相对运动就没有感应电势,也就没有牵引力。
3. 为安全。
4. 前者系牵引力小于重力而发生的制动;后者系利用电机的剩磁进行的再生发电制动。

楼主:
谢谢钟工的回答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