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

楼主(2009-08-06):
三相200V电源经变压器成19V后再经整流块,整流成直流.

现在有现两个问题,1 三相电源怎么可以整流成两相直流?
                 问题2  三相电源断一相的话整流后的电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直流电不能叫两相直流电!三相整流电路的!三相断一相后整流电压会降低!

网友B:
1  有三相整流电路
2   如果断了一相就变成单相整流了

网友C:
三相整流电路如下:
1.  黑色和红色组成三相半波整流电路。
2.  黑色和蓝色组成三相全波整流电路。
3.  断一相变成两相整流电路,电压比三相低,比单相高。

网友D:
4楼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E:
正确,
4楼的图纸很明确了,
别多说啦

网友C:
三相半波整流的直流输出电压-U0=1.17U2(二次电压),二极管承受反压Umax=2.45U2.
三相全波整流的直流输出电压-U0=2.34U2(二次电压),二极管承受反压Umax=2.45U2.

网友F:
4楼是位高手,照着做就行了,不会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明白了

网友G:
4楼、7楼都解释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