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请指点富士电源再生制动单元与变频器《500G11S》怎样接线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说明书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指点富士电源再生制动单元与变频器《500G11S》怎样接线啊????谢谢大家了!!!!

你手中无操作手册或者型录吗?

型录第14页,操作手册第2-4页都附有基本接线图。

网友C:
将直流母线对接,注意极性要正对正、负对负。不要接错。然后制动单元的电阻接线端接负载电阻,非常的简单。

楼主:
谢谢朋友们!P1和P+    P+和DB说明书上很清楚。可是制动单元的1和2接到变频器的那个点上不清楚了,说明书上2接CM,1接那个点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楼主:
3楼,4楼的朋友,请告诉我富士制动单元1和2怎么接线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