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重新安装step5.4后,发现有若干补丁要安装,我想问下是一个个安装,还是只安装sp5就可以了!是否sp5会包括了以前的补丁?如果漏掉中间的补丁,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软件要安的补丁要安装的,不然你就安装不下去了。

网友B:
SP5补丁包含了前面的。

因此,你只需要安装SP5即可。

当然,从Step7 V5.4向Step7 V5.4 SP5升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安装程序首先会检测你是否安装有早期的版本,然后卸载,重新安装Step7 V5.4 SP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5补丁包含了前面的。

因此,你只需要安装SP5即可。

当然,从Step7 V5.4向Step7 V5.4 SP5升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安装程序首先会检测你是否安装有早期的版本,然后卸载,重新安装Step7 V5.4 SP5。

没装过不了解,真的这样么?搞得和200的软件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5补丁包含了前面的。

 因此,你只需要安装SP5即可。

 当然,从Step7 V5.4向Step7 V5.4 SP5升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安装程序首先会检测你是否安装有早期的版本,然后卸载,重新安装Step7 V5.4 SP5。

没装过不了解,真的这样么?搞得和200的软件一样了?

可以去升级一下Step7尝试一下喔。

不过就我看法,没有必要如此频繁的去升级,仅仅升级一下硬件库就应该OK。

网友C:
还一直在用SP3,SP4都没去升,现在够用就行了,不去追时代潮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