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为什么

楼主(2009-08-07):
这IC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放在外面?里面空间多得很呀?

网友A:
做环境温度补偿,多数由半导体元件做的,机箱内有很多发热元件,只能放在外边。
试验时可以试试轻微改变它的温度,显示值会变的。

网友B:
应该是温度补偿用

网友C:
温度补偿元件

网友D:
作用是这个作用,不过还是可以做更精致一些。

网友E:
继电器与热继电器是什么区别?

网友F:
8楼的朋友,继电器与热继电器的区别可大了,就比如中国和北京市的区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8楼的朋友,继电器与热继电器的区别可大了,就比如中国和北京市的区别。
北京市还在中国国内呢,简直就是猫和狗的区别,两回事。
仅就继电器而言具有广泛的意义;而热继电器就已经定死了它的用途了。
其实,继电器多数指有一个线圈和几对触点的小型电器,用于电路的扩展;热继电器就只能用于电机的过载保护。不一样吧。

网友H:
楼主够细心的啊,问的好,向你学习

网友I:
Xiaobai.哥的照片好幸福哦,十分令人羡慕。
我是个新手,在学校没学到过什么东西,我想问下,工厂里供给电机的电是380伏的三相电,还是220的单相电呀?如果是380伏的,那么电机的电磁绕组是角接还是星接?如果采用220的单相电,是怎么接到电机上的,一个触头接火线,一个接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