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相线为35m2,零线应该配多大截面的?有3*35+1*25这种低压电缆的型号吗?有4*35这种低压电缆的型号吗?(如果有,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现在电缆都可以定做的

网友B:
问一下供应商就知道了

网友C:
一般地,零线截面大致为相线的一半(严格地说应是不小于相线截面的一半)。平时用的35m2的都是3*35+1*16。特殊的可以定做。

网友A:
我们现在买电缆大多是定做,因为销售商有现货的不多,一般定做的三天也就到货了.

网友D:
你可以买VV(铜芯)或VLV(铝芯)35平×3+1×16平或35平×3+2×16平(1地1零),在交流电压的输配电网中作传输电能之用,固定敷设,也可用于直流,直流工作电压一般按交流电压的一倍考虑,不能承受机械外力。
你可以买VV22(铜芯)或VLV22(铝芯)35平×3+16平或35平×3+2×16平(1地1零),在交流电压的输配电网中作传输电能之用。固定敷设,也可用于直流,直流工作电压一般按交流电压的一倍考虑,具有内铠装的外护层结构,对环境的防腐蚀性能好,能承受一定的机械外力,但不能承受大的拉力。
你可以买VV32(铜芯)或VLV32(铝芯)35平×3+16平或35平×3+2×16平(1地1零),在交流电压的输配电网中作传输电能之用。固定敷设,也可用于直流,直流工作电压一般按交流电压的一倍考虑,具有细钢带铠装的外护层结构,对环境的防腐蚀性能好,能承受一定的机械外力,还能承受大的拉力。

网友E:
电缆的选用最好参考一下相关的标准。呵呵

网友F:
肯定有啊

网友G:
3*35+1*25    3*35+1*16    4*35这些型号都有.

网友H:
可以跟电缆厂要标准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