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我已安装了WINCC FLEXBLE和 PROTOOL(170A的屏设置密码时用WINCC FLEXBLE很麻烦,所以未卸载),现在想安装上位机软件VCC,但一个同事安装VCC很不成功,他自己说因为安装了WINCC FLEXBLE和 PROTOOL影响,鉴于我自己以前安装的也很不成功,现在请问:各位师傅:WINCC FLEXBLE / PROTOOL对安装上位机软件VCC到底有影响吗?还是我软件不好?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安装了WINCC FLEXBLE和 PROTOOL(170A的屏设置密码时用WINCC FLEXBLE很麻烦,所以未卸载),现在想安装上位机软件VCC,但一个同事安装VCC很不成功,他自己说因为安装了WINCC FLEXBLE和 PROTOOL影响,鉴于我自己以前安装的也很不成功,现在请问:各位师傅:WINCC FLEXBLE / PROTOOL对安装上位机软件VCC到底有影响吗?还是我软件不好?谢谢哈!

VCC?微软的Visual C的增强版?

My God ?省略字符也就算了,还带了个地方口音。

你要描述的是Wincc?如果是,那么请参考西门子的软件兼容性列表,只有符合软件兼容性列表才不会互相影响。

网友B:
你打开这个查开一下
我这个是中文的,

楼主:
谢谢哈!我刚才查了下,
根据这个 我得找7.0版本的WICC 好像我没有也?有没有能传给我一份的前辈?
先谢过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