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接触器和熔断器,是不是基本都是看电流的大小的?

我这个电压有点高,是750VDC,然后负载是一个750W的取暖电炉,那我这个熔断器和接触器怎么选择啊?

还有一个是380VAC,负载是一只15KW的电动机,这个熔断器和接触器又怎么选择??

网友A:
750V直流线圈可能不好找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触器和熔断器,是不是基本都是看电流的大小的?
我这个电压有点高,是750VDC,然后负载是一个750W的取暖电炉,那我这个熔断器和接触器怎么选择啊?
还有一个是380VAC,负载是一只15KW的电动机,这个熔断器和接触器又怎么选择??
对”750VDC,然后负载是一个750W的取暖电炉“不可思议,750VDC是耐压还是工作电压,靠谁供电。
建议15KW的电动机按30A电流选择接触器和熔断器。cj20-100/40A、RT0-100/40A。

网友C:
我这个电压有点高,是750VDC,然后负载是一个750W的取暖电炉,那我这个熔断器和接触器怎么选择啊?

楼主搞错了吧

楼主:
么有搞错啊~~~!

我是电力机车上用的,是架线额定电压为750VDC,波动还在600--1000V呢~!

750VDC我不找线圈,反正我得低压控制高压的,接触器线圈的话,是在24VDC上的,就接触器触点在高压电路上的~!

不过,熔断器是要的挖~~!

是不是选熔断器和接触器都是看它的额定电流为主的???我这里有一种接触器,叫天水213,型号为:CCZ38-250/20   是主触点250A,辅助触点20A吧?

网友D:
主线路根据额定电流的1.3倍,
常用就是这样,如果是正反转或者频繁启动停止的话就选加大一个级别
283331042

网友E:
引用 网友A:
750V直流线圈可能不好找喔。
750V应该是触点电流的,不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