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个人收集的电路图解读要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好,谢了,共享进步。

网友B:
标题是《电路图解读要领》,但实际内容是无线电收音机电路原理解读,共735字的pdf文件,不信您们重新下载来看。
一、看图纸标题
电器产品电路的特点,是以元器件图形符号代替实物,以实线来表示
导线电气连接,接电路的原理进行绘制的。通常,在看到图纸时,我
们应该已经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产品,或者产哗啦啦哪部分电路了。
如果并不清楚所看的电路的概况,应该首先看图标的标题,做到心中
有数,根据标题内容和电路知识,便可以对产品电路功能、结构、原
理建立大致轮廓的印象,为进了步解读电路打下了基础。
方法技巧:在知道是什么产品电路,而不知道从哪部分下手时,我们
可以先找到表示电路结构的方框图,对照分析后得出结论,也可以从
主元件入手,或者有代表性的集成电路型号,一般就能知道它是中放
电路、功放电路还是控制电路,比如我们看到一块51或者AvR,我
们肯定知道它还有它的最小系统单元是用来控制的,
二、看元件构成
看电路结构,我们必须要对一些元件的原理图符号要十分的清楚,不
然的话便会无从下手。另外,我们还要知道每一个元件是什么用,比
如三极管,它是工作在哪个状态,是放大,是截止,还是饱和呢?
我们还要知道每个模块相互连接的关系。
三、看电路结构
解读电路原理需要用到很多电路的专业知识,而在绘制电路原理图的
时候,也必须要根据电路的工作原理,科学简捷地安排元器件.所以
我们看电路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这样技巧来看电路。做到有的放矢、
另外,我们看一个基本电路的连接时,我们必须要找出来它的信号输
入和信号输出在哪里.对于多级放大电路,不要了解它们的耦合方式
和耦合元件,
四、解读全电路功能
了解各单元电路和连接方式后,就能进一步分析电路细节,进而完全
解读全电路,电路整体功能的解读,需要较全面的单元电路知识,也
需要对整机电路原理有深入的了解.比如:只有掌握广播信号的发送、
接收原理后,才能了解收音机电路的过程,解读各种收音机电路。

网友B:
再把Pdf截图传上来大伙一起欣赏。

网友C:
呵呵,还算对上吧

网友D:
还可以,只是内容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