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变频器

楼主(2009-08-07):
要求: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风机,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要求变频器的频率为50Hz,从晚上8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要求变频器的频率为35Hz.请问选什么样的变频器合适?谢谢!

网友A:
呵呵;不论什么变频器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外部加个带时钟的定时开关就行了;

网友B:
这就是端子控制,时间判断控制用外围的做

网友C:
不是太难

网友D:
用什么 变频器都一样,不过是价格上的差别。

网友E:
你这要求选用什么变都可以满足条件呀,就是要选用风机 水泵 油泵型变频器,至于频率改变,在外围加一个小定时器就可以了,设置定时器好时间,变频器参数(端子多功能输入,多段速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论什么变频器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外部加个带时钟的定时开关就行了;
嗯,这个主意好。

网友G:
用智能时间继电器+变频器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