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380V电压可以接在220V电机`上吗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你的签名“做电工就是要小心在小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380V电压可以接在220V电机`上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看样子你未曾接触过电,连一个小电工都不如。比如你能挑100,给你压上200结果会怎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380V电压可以接在220V电机`上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看样子你未曾接触过电,连一个小电工都不如。比如你能挑100,给你压上200结果会怎样呢?
呵呵,这个比喻很贴切啊!

网友D:
觉得如果是单相的话``接个中性线``380变成220```
呵呵``

网友E:
o(∩_∩)o... 建议你做下试验,在告诉一下大家结果。:-)

网友F:
应该不行

网友G:
肯定不行的啥,这样会把人整到的,电要小心啊

网友H:
直接接是不行的,要降压。

楼主:
我们公司今天有台火花机抽油电机坏了```准备要换的时候我看到了铭牌上写着220V,但是我量了是380电压啊``用了好几年了```今天才看到``是台湾产`我就听过台湾的3相是220V,但是电机上就写220V,接的电就是380。,到底是怎么了谁知道说一下```

网友H:
如果三相电机三角形接法接的是380V,那么当改接成星形接法时,可以接成220V

网友I:
引用 网友E:
o(∩_∩)o... 建议你做下试验,在告诉一下大家结果。:-)
结果应该是冒烟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果三相电机三角形接法接的是380V,那么当改接成星形接法时,可以接成220V

如果三相电机三角形接法接的是220V,那么当改接成星形接法时,可以接成380V。
应当是这样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果三相电机三角形接法接的是380V,那么当改接成星形接法时,可以接成220V

如果三相电机三角形接法接的是220V,那么当改接成星形接法时,可以接成380V。
应当是这样的吧。
呵呵,是的。写错了。

网友K:
如果电机是220V角接的,就可以变成380V星接

网友L:
就可以变成380V星接

网友M:
呵呵;
如果真是AC220V的话,你用380V早烧毁了,三相电机一般都可以通过星三角转换来适应不同的电压;

网友N:
是三相电机吗?铭牌注明了接法没有?电机是什么接法?我估计这类电机380V采用星性接法,220V采用三角型接法,如果是这样380V电压可以接在220V上。

楼主:
上面没有标什么```就电机3跟线出来而已```直接380的```

网友O:
接是可以接的任取380V一根 找跟零线接到220V电机上就可以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比较麻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