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刚刚从事电器。。。我有一事不明关于星三角启动问题:
1.是不是有6根线到电机?
2.电机里的接线端,上面一排有三个是连着的,下面是3个接线柱是分开的。
是不是星型启动接上面连着的,三角启动接下面的?
希望做过的朋友给我个答案。。。不胜感谢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A:
好好去学学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原理的课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从事电器。。。我有一事不明关于星三角启动问题:
1.是不是有6根线到电机?
2.电机里的接线端,上面一排有三个是连着的,下面是3个接线柱是分开的。
是不是星型启动接上面连着的,三角启动接下面的?
希望做过的朋友给我个答案。。。不胜感谢
回答仅供参考:
1.  采用星-角启动时才有6根线到电机,单用星或角启动都是三根线到电机;
2.  上面一排连着的是星点,星启动接线从下方引入;
3.  角启动时,要拆除上面一排连着的,用那些连接片将电机接线改为端子板的上-下连接,接线引至连接片上即可。
建议您多看些书,其实这些简单问题看书就可以解决,什么都靠上网问,那要学到什么时候,是你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去学学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原理的课程。
我就是问的星三角启动,你说的6根线从控制柜里怎么连到电机上?是不是如我说的。
星启动时就是连电机三面三根连着的接线柱,三角启动时候就连下面分开的接线柱。

网友A:
是有6根线到电机

网友C:
这是个基本的问题,楼主还是找本书看看

网友D:
这张图应该能看懂吧!

网友E:
LZ所说的电机是星形运行的吧,应当不适用星三角启动。要用星三角启动应当是要三角形运行的电机。

楼主:
靠,就没个懂的。。。。?原理图我能看懂,接电机没试过。。。

网友E:
9 楼的图非常好,正好别人要我帮画一张,借用了。谢谢啦。

网友F:
多看电路图,
电路图是标准的

网友A:
楼主既然原理图能看懂,接线一定会接,否则你没完全理解原理。

网友G:
楼上的都有图了
还不明白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靠,就没个懂的。。。。?原理图我能看懂,接电机没试过。。。

你用的电机应该是星形运行的电机,如果用星三角启动的话,也是可以的,只是要做些变化。控制电路按星三角控制接线就可以了。楼主说能看懂就不说了。关键是电机线怎么接?首先要再引三根线到电机,当然用电缆也行,个人建意用电线,因为电线便宜,再就是用电缆如果电流在电缆中不平衡的话,容易因起涡流,使电缆发热。然后把你电机上的连接片去掉。按原理图接线就行了。这六根线各自要接到位,不能乱接,否则容易引起电路不正常。严重的引起电路放炮。这需要你仔细推敲一下电路。想信你会接好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靠,就没个懂的。。。。?原理图我能看懂,接电机没试过。。。

呵呵,接楼上的话:如果你的电动机原始是星接,那我劝你还是不要企图用星三角启动。你的电动机虽然是三相380V的,可你的接线是星形,也就是说三个绕组每相绕组承受了220V电压(零点)。如果改为角接运行,那每相绕组要承受380V电压,比原来星接时电压高了1.73倍,那电流也会随之升高,会烧毁电动机!
呵呵,楼主,另外,你要加强理论和实际操作的学习呀。请教问题,客气些好。不是读了几天书,看看规程就是电工了!说错勿怪!

楼主:
....主要是没理解电机原理。。。听了这么多人的回答感觉,都很自大。。光画图不试验是无法知道对不对的,万一错了后果很严重,所以凡事需谨慎,不很明白就要问,避免出现问题!
谢谢后面回答的朋友,我基本懂了

网友J: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只需要接三根线的,但有六个接线柱,还要有内部接线的

网友K:
上面这张图已经非常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