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C)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得分
统分人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提高功率因数。
2.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多谐振荡器,又称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路。
4.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6.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MN。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导线有接头。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安全措施。
10.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逻辑运算中,A+A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3.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5.数控系统操作所控制的对象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7.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18.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9.ISO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缩写。
20.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操作训练。
得分
统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即可拆下电流表。
A、断开 B、短路 C、不用处理 D、切断熔断器
2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 阶梯选择        B、功耗电阻
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峰值范围
2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 B、接好地线 C、做好绝缘防护 D、断电操作
2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2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A、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B、损坏程度
C、运转情况        D、维修工艺要求
2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做为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29.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30.(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得分
统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31.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  )3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  )3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34.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35.开环自动控制系统中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36.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37.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38.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39.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  )40.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倍。
得分
统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42.什么是电机“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43.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4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得分
统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46.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网友A:
有时间做做。看能得几分。

网友B:
楼主最近发了几个挺好的试卷,建议在这把试卷的解答逐个分析讨论一下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发了几个挺好的试卷,建议在这把试卷的解答逐个分析讨论一下如何?
好,我先说第一个:
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电容性功率负荷装置,以提高功率因素。
功率因素和功率因数是一回事吧。

楼主:
功率因素已修改为功率因数,谢谢6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因素已修改为功率因数,谢谢6楼。
呵呵,不用客气。有时在很多设备上,特别是进口电机上也有写功率因素的。感觉因该是一回事。

网友C:
答案给个最好了.....

网友A:
3.多谐振荡器,又称为无稳态电路.

网友A:
4.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14

网友A: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转角成正弦,余弦, 或线性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网友A:
8.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不允许导线有接头

网友A: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停电,验电,挂接接地线,悬挂标志牌等安全措施。
不太确定

网友A:
10.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1.中性点不接地的380/220系统要求R≤4Ω;2.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高压系统为R≤10Ω ; 3.K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高压系统R≤0.5Ω

网友A: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金属的热电效应?还是填一次性消耗性热电偶?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动态测温?

网友A:
12.逻辑运算中,A+AB=A

网友A:
13.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编好的梯形图?哈哈。

网友A:
1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电源和电容,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网友A:
6.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0.95--1.05)IMN。

网友A:
15.数控系统操作所控制的对象是 (伺服驱动装置)。

网友A:
16.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操作系统、主控制系统、可编程控制器、各类输入输出接口等。还是说包括硬件和软件?还是前面的吧。

网友A:
17.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栅极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网友A:
18.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电力系统或设备的某一点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网友A:
19.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缩写。

网友A:
20.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独立的实际操作训练。

网友A:
2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短路 ),即可拆下电流表。

网友A:
2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网友A:
2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接好地线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网友A:
2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的需要。

网友A:
2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网友A:
2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压磁传感器 ? )做为传感器。

网友A: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MCS-51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网友A: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电容器 )。

网友A:
29.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齿轮)传动方式

网友A:
30.(两相触电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网友A:
( √ )31.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网友A:
( √ )3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网友A:
(×  )3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网友A:
(√)34. 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网友A:
(×)35.开环自动控制系统中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网友A:
( × )36.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网友A:
(√)37. 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网友A:
(√)38.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网友A:
( √ )39.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网友A:
( √ )40.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2.45倍。
呵呵,没有数值,应该是2.45倍吧。最大。

网友A:
41.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主要有准备功能G代码和辅助功能M代码。在行业标准JB/T 3208一1999中有规定。

网友A:
JBT 3208一1999

网友A:
42.什么是电机“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当电机运行时转速明显低于正常转速或额定转速的情况就是电机“爬行”。分几种情况
1.普通电机出现爬行的情况不多,可能的原因是:负载太重,调节负载;
2.电磁调速的电机出现爬行的情况,有可能是电磁离合器调压控制线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电磁离合器有问题;可以检查励磁电流的大小;
3.变频电机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主要是输入的频率过小。可检查适当调节。

网友A:
43.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正确配线对发挥变频器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使用中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①严禁将输出端子(u,v,w)接到工频电源上,否则会损坏变频器;
②变频器输出电压因Vif特性的关系,在低频时输出电压很低,因此必须重视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导线压降,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导线不宜过长,导线的线径除满足载流量外,还要求导线压降不大于实际工作电压的2%左右;
③如变频器由外部信号控制接地,控制线需要使用屏敝线,该线应在变频器侧就近接地端子接地,在强干扰环境中,频率控制信号可由电压控制方式改为电流控制方式
另外还要注意通风要好。

网友A:
4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加工质量信息的收集和存储,管理文件的形成,下级计算机动作的监视;控制质量的监视。
这个不太清楚了。高手给说说。

网友A:
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不知道图在哪里?

网友A:
46.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1、开机自检:数控系统通电时,系统内部自诊断软件对系统中关键的硬件和控制软件逐一进行检测。一旦检测通不过,就在CRT上显示报警信息,指出故障部位。只有全部通过才能进入正常运行准备状态。开机自检一般可将故障定位到电路或模块甚至芯片上。但有时需要进一步检查、判断才能找到故障原因并排除。
2、实时自诊断:数控系统在正常运行时,随时对系统内部、伺服系统、I/O接口以及数控装置的其他外部装置进行自动测试检查,并显示有关状态信息。若检测到有问题,则立即显示报警号及报警内容,并根据故障性质自动决定是否停止动作或停机。这种自诊断功能还能将故障分类报警。如①误操作报警②有关伺服系统报警;③设定错误报警④各种行程开关报警等等,维修时,可根据报警内容提示来查找问题的症结所在。检查时维修人员可根据报警内容,结合适时显示的NC内部关键标志寄存器及 PLC的操作单元状态,进一步对故障进行诊断与排除。
3、故障排除以后,报警往往不会自动消除。根据不同的报警,需要按“RESET”或“STOP”键来消除,或需要电源复位、关机重新启动的方法消除,以恢复系统运行。

网友A:
功力有限,有些是找的,有些是翻书得来的。大家也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