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电炉故障求教各位老师傅老工程师

楼主(2009-08-07):
如图示电路,老式调功器在从0%开始调节到50%左右时达到输出电流电压的最大值,再往上加电流电压就瞬间将为0!50%到100%都是0!请问这是什么故障?相续反了?
三个可控硅三个二极管都是全新的。正常是从0%到100%电流电压稳步提高相差不大。现在有时三相中其中一相与其他两相电流相差10A,电炉总功率才不过15KW!
谢谢各位给予帮助的老师傅老工程师!

网友A:
电炉总功率才15KW,每相5KW,它的电流才多少?现在有时就相差10A,肯定有问题。很可能是有一相炉丝在加热后和地线相连了。或是零线。这时保护电路起动,输出为零。当冷却后,炉丝又变小收回,电路正常,当在次起动,重复以上现象。重点检查一下炉丝试试吧。如果不行再说。

网友B:
电热管耐压不好上升到一定程度就接地了

楼主:
加热体是硅碳棒,是全新的,这方面得故障可以排除。我觉得是那个调功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出在哪个环节上,触发脉冲?还是上面智能表给调功器的信号上?
如果是触发脉冲那么触发脉冲过,还是欠?

网友C:
好像是硅碳棒的特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