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打开仿真时为甚么D3的值是9?而不是其他值?

网友A:
PLC是从上往下扫描程序的,那么你的程序先是MOV K1 D3 然后 才MOV K9 D3 所以依照扫描结果D3 为9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因为只有给D3赋9的语句接通了啊

网友D:
扫描的结果以后面的扫面结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