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一般伺服都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 ,那么转矩控制方式如何建模,对于一个伺服系统,是一个加载电机,最大加载力矩为0.1你n/m.?

网友A:
可以控制最大和最小转矩

网友B:
一般伺服都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 ,那么转矩控制方式如何建模,对于一个伺服系统,是一个加载电机,最大加载力矩为0.1你n/m.
就三菱伺服来说。每个伺服输出的最大的转矩是知道的,由最大电压8V来对应,其它的转矩也就对应出来了,只要控制转矩输入电压,就可以控制电机输出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