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在此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一个在很多电工间很有争论的问题:昨天在一个电工吧回答了一个吧友提出的问题:电风扇转速比较慢换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可以提高其转速吗?我的回答是:在单相电机中的电容一般可分为两种即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启动电容的作用是起到一个移相得作用使辅助线圈中的电流超前主线圈中的电流90度电角度从而产生一个启动力矩是电机可以自己启动!运行电容的作用是提高单相电动机的转矩提高电动机的效率及过载能力!所以电动机的转速与电容的大小并没有关系,电动机的转速只与电机的磁极对数与电源的频率有关!   但后面有很多人都反驳我的观点说提高电容容量可以提高电动机的转速,说他们亲自实践过,可是他们又具体分析不出电容影响转速的缘由来! 而且网上有很多相关类似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说提高电容可以提高转速!   所以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到底那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要是认为电容对转速有影响请分析一下原因以解开我的迷惑!  另外想请教一下计算单相电机转速的公式是否和三相电机的公式一样是n=60f/p来计算的!  谢谢!!!!

网友A:
由于长期运行的电风扇轴套润滑油干枯,形成启动后转速变慢,或不能启动。增加电容容量后,启动电流增加后的启动力矩增加形成转速的提高,给人们的感觉是转速提高。
真正的原因还是要清洗电机轴套后,再加润滑油后,不需要增加电容仍然可以恢复原来转速。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条件是在电机额定转速以内,增加电容量是可以增加转速的,但当电机已在额定转速下运转,再增加电容量是不能增速的,相反因电容增大使电机绕组电流增大,会造成电机过热。电机的转速是由磁极对数与电源频率及转差率确定,不要忘了这是异步电机,转速总是小于同步转速,差值就是转差率,而电压、负载、电容等因素都会影响转差率,也就是改变了电机转速,电压降低转速下降,负载增大转速下降,电容减小转速下降,反之转速增加。

网友C:
电风扇转速比较慢换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可以提高其转速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师傅的回答,3楼说的道理我明白,但是从本质上说电容并不可以提高电机的转速,因为当电机的磁极对数和电源频率一定时电机对应的额定转速也就一定了!准确的说电容只是起到了一个增大转矩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不太明白的是电机的转速与转差率有关,转差率的公式是S=(n1-n)/n1   式中: n1为同步转速  n 为电机转速 同样的当电机的磁极对数与电源频率一定时同步转速也就为一个定值也就说明只有在转子的转速改变时才可以改变转差率这时转子转速的改变是因,转差率改变是果!所以是转子转速影响了转差率!虽然上式可以推倒为n = n1·(1-S)根据此式从表面上看是转差率影响了转子转速,但是要改变转差率的话还是要去改变转子转速!所以我理解是转差率只能说明转子转速的变化不能说转差率影响了转速!虽然我知道有变转差率调速但是还是不能理解!望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D:
先说电机旋转快慢和什么有关,应该是和产生的磁力有关,磁力大,转的就快,来看看磁力的公式,f=BiL.当电机一定时,磁感应强度就一定了。电机做好后导体有效长度也一定了。只有电机电流是决定磁力大小的因素。电流的大小和电容是有关系的,当电容容量发生变化,而加在辅绕组和电容上的电压不变,这样加在电容电路上的电流肯定发生变化。电流发生变化,那么从上面公式可知磁力大小将发生变化。这样转速肯定发生变化。
因此在电容运转电机中电容改变后转速也改变;
     在电容起动电机中起动电容改变仅影响起动转速的改变;

网友D:
另外关于公式n=60f/p.是指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并不是电机的转速。公式是通用的。

网友E:
觉得6楼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我觉得大家都好像忽视了一个问题,正如3楼所说的在异步电动中转子的转速永远不会超过旋转磁场的转速!增大电容的确可以增大转子转速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转子的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的情况下才可以!实际上从本质上说电容的增大导致线圈的阻抗减小通过线圈的电流增大从而增大了磁场的磁通提高了转矩!也就是说电容的增大其实是增大了电动机的转矩提高了电动机的负载能力!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解答就是融合2楼3楼两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F:
各位高手,
学习了。
也给大家说上一点吧,
在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有的运行电容渐渐消容,使电流下降,从而转速降低。
更换电容后,就可以达到额定转速(电压,频率满足条件)。
但是更换的电容不能大于原来使用的电容,
如果更换电容过大,线圈电流加大,转速加快,电机发热严重,减短寿命。绝对不允许。
更换的电容小了,达不到额定转速,给人的感觉风很小。

网友G:
综合2楼、3楼、5楼、10楼和11楼的意见,成为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欢迎讨论。
一、5楼列出的公式是:S=(n1-n)/n1或n=n1•(1-S)。再加1个n1(同步转速)=50(电源频率)*60(秒/分)/p(磁极对数)。
上面的公式说明:当电机的磁极对数和电源频率一定时,对应于一台成品电机,它的额定转速也就一定了。
二、2楼说:“由于长期运行的电风扇轴套润滑油干枯”,实际是增加了无谓的负载转矩;
11楼说:“在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有的运行电容渐渐消容,使电流下降”,实际是电机输出的转矩变小了,也就是负载能力差了。
以上是从两个侧面说明:负载转矩增加和负载能力差是引起电机的转速下降的主要原因,随之才是转差率的增加;所以一个要“清洗加油”是为减少无谓的负载转矩;一个要“更换电容”,是为增加负载能力,都可以达到提高电机转速的目的,随之减少转差率。试想小马拉大车的结果会是什么,大家应该是清楚的吧。
三、所以3楼的提法:“电压、负载、电容等因素都会影响转差率”不对,应该是影响转速,然后才是转差率。改变转差率调速,那是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在转子串入电阻,改变其临界转差率(最大转矩时的转差率),借以改变其机械特性的斜度而实现的调速。
四、2楼和11楼也说到:“清洗加油”和“更换电容”也不能乱来,需要注意润滑油和电容的品牌、型号和规格,否则会造成不良后果。
   润滑油有黄干油和硫化钼两种,目前后者是最好的,但价钱较高;转速下降是因为电容量的减少,所以电容换成原来的品牌、型号和规格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增加电容量。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指导,使我更清楚地认识了单相电机中电容的作用!

网友H:
看了这么多说法,感觉好像增加电容是可以提高转速的,但不能超过额定转速

网友I:
这个帖子讨论的很有意义,从中受益到一定的知识,叫好。

网友J:
不过我觉得长时间运行后,就算是清洁了,加油了,还不用不得,也换了电容还是转不了,是不是电机烧了????

网友K:
我觉得电容量加大,转速是会提高的.只不过会对电机本身增加负担,也会减少电机的使用时间.

网友L:
就像汽车上的扭矩和功率的关系一样,你那个新风扇试试。

网友M: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N:
电容不能太大造成电机发热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O:
各位:电风扇的电容是最次的电容,容量本来就不够,老化以后容量更小,所以各位说的我都信。(维修电工)

网友P:
在不考虑摩擦阻力的情况下,加大电容转速是不会有变化的

网友Q:
同意6楼

网友R(2009-09-30):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条件是在电机额定转速以内,增加电容量是可以增加转速的,但当电机已在额定转速下运转,再增加电容量是不能增速的,相反因电容增大使电机绕组电流增大,会造成电机过热。电机的转速是由磁极对数与电源频率及转差率确定,不要忘了这是异步电机,转速总是小于同步转速,差值就是转差率,而电压、负载、电容等因素都会影响转差率,也就是改变了电机转速,电压降低转速下降,负载增大转速下降,电容减小转速下降,反之转速增加。

网友S:
要说清这个问题,一定要知道电动机为什么会转动起来,一定要有旋转的磁场,即由定子绕组形成。而此时通入的单相交流电,只能形成脉动的磁场,而不会使电动机转动,借用电容器裂相,要求主副绕组有90度的电角度,若电容过大或过小,都不会形成旋转磁场,而只能增加功耗,使电动机发热而烧毁。一定要按电动机的铭牌选择电容器,但同时,电容器的容量时间长了会降低,应及时注意测量、更换。

网友T:
讨论的问题是 单相异步电机增加电容量会不会加快转速,请不要说怎么老化 或轴没油  。就说一台崭新的单相电机,在原有的运转电容基础上在增加电容量会不会增加转速,请问你们都试没试过?干过几年的电工家里都会有么个小电机什么的,这个我就试过,电风扇电机50瓦左右用电容400V 0.8uf 家用自吸泵用电容400V 6uf  把调换 电风扇转速不变但是电流大,电风扇发热快 声音异常变大。自吸泵相反转速降低。同意2楼3楼的观点

网友U:
谢谢各位师傅,偶懂了

网友V(2011-05-07):
同意六楼: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吊扇调速器都是改变电容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