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0电压

楼主(2009-08-07):
我们公司今天有台火花机抽油电机坏了```准备要换的时候我看到了铭牌上写着220V,但是我量了是380电压啊``用了好几年了```今天才看到``是台湾产`我就听过台湾的3相是220V,但是电机上就写220V,接的电就是380。,到底是怎么了谁知道说一下```

网友A:
注意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网友B:
你220V电机接在380V上,在它漆包线绝缘良好的情况下应该能用,只是使用寿命减短;另外看看它的接法是什么。

网友C:
注意三根火线以及中心线的位置

楼主:
是 相电压啊 ```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D:
肯定有降压不然用不了好几年

楼主:
降压会装在那里啊``我量了进电机的电源就是380V,啊`

网友E:
也有可能电机改了接法

楼主:
电机他3跟线出来直接接上去的``是直接接上去的应该是3角形接法`````我还问了人说有没有那去绕过``没有绕过``

网友E:
把接线盒打开看一下,还有看看铭牌上有没有标有两种接法

网友F:
看一下电机的接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他3跟线出来直接接上去的``是直接接上去的应该是3角形接法`````我还问了人说有没有那去绕过``没有绕过``

你的这段描述,不能判断是角型接法,如果电机只引出了3根线,更大的可能是星形接法。
一般而言220V/角形、380/星形是最普遍的。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只能由你自己来判断,因为只有你自己可以打开电机看清接线方式,前提是搞清楚星形和角形的原理。

网友H:
个人认为是接线的方法,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I:
看看电机铭牌,我考虑肯定是:220V/380V,星形/三角形

网友I:
看看电机铭牌,我考虑肯定是:220V/380V,三角形/星形

网友J:
恐怕是您自己没搞清楚电机的接线,要吗是220V/380V的,要吗电机已经重绕。如果真的是220V的电机,接到380V上面,不管绝缘多好也用不了一年。试想,反电势不变,而电压增加1.73倍,电流也就增加1.73倍,发热多利害!

网友K:
是可以星接和角接的电机,一般台湾的电机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