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附件所示的电磁阀是厂家接线图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有点疑问,烦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1)如果是交流电磁阀,这么接线正确吗
2)如果是直流电磁阀,四个电磁阀的正极短接,这么接线正确吗。如果是负极短接呢。
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你的附件在哪里

网友B:
晕死,什么都没有哦

网友C:
如果引用图片,重新下载后再从附件上传吧,看不见。

网友C:
虽然图看不见,但是从叙述来看,直流电磁阀一般都是引两根线,比较安全可靠。现场以可靠为先。但然有时为了节约,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把电磁阀的负极接在一块,然后控制正极的通电和断电。从原理上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D:
1)如果是交流电磁阀,这么接线正确吗
2)如果是直流电磁阀,四个电磁阀的正极短接,这么接线正确吗。如果是负极短接呢

没看到图,不能确认你交流的接法是否正确。直流的接法,可以正极,也可以负极短接在一起,要看你输出端是正极,负极来定。

网友E:
没看到图啊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不好意思,以前图片上传得有点问题,我自己能看到帖子里的图片,各位看不到,附件已经重新上传,麻烦帮我再看下吧,不好意思呀。
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从图上来看,还是不能确定的,要看控制电路是控制的负极,还是正极,如果是控制的正极,那么电路是不行的。如果是控制的负极,可以用,但是不好。因为电磁阀一直通电。容易烧线圈。

楼主:
那如果是交流的电磁阀,就无正负极之分,随便街那个为公共端都可以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交流的电磁阀,就无正负极之分,随便街那个为公共端都可以了吧

交流有相线和零线之分,最好是控制火线。如果是380V的,那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如果是交流电磁阀,这么接线正确吗
2)如果是直流电磁阀,四个电磁阀的正极短接,这么接线正确吗。如果是负极短接呢

没看到图,不能确认你交流的接法是否正确。直流的接法,可以正极,也可以负极短接在一起,要看你输出端是正极,负极来定。

麻烦帮我再看下,我有点疑问,电磁阀的原理其实也是控制电路控制电磁阀的线圈是否得电,再去控制电磁阀的阀位(应该就相当与普通继电器的开关),那么对于线圈的接线根据直流/交流有正负,但是对于开关有正负之分吗。而我这张接线图上其实就是开关,而不是线圈

十分感谢!

网友F:
是直流电磁阀

完全正确!

我能看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直流电磁阀

完全正确!

我能看到图

可以这么接的吗,不是楼上有朋友说直流的不可以这么接吗。

网友G:
这么接线没有问题的
至于是共正,还是共负,要看你的控制端控制的是正,还是负。如果控制正,则要共负,否则反之

网友H:
可以,如果为低电压更好些。

网友I:
不论交流直流,如果控制开关在-2,-4,-6,-8线上的话,不能达以分别控制每个电磁阀的目的,控制其中一个电磁阀动作,其它三个也同时动作。如果控制开关在+1,+3,+5,+7线上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