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同样是一支40W光管。一个是用传统的电感整流器,另外一个是用电子整流器。电感整流器用的是三基色T8管,而电子整流器用的是三基色T5管!实测电流:电感整流器为0.385A.电子整流器为0.1A左右。这样看来好像是T5的划算,但就不明白为什么还那么多的用户是用传统电感式的镇流器呢?还有就是电感式的,功率因素只有0.45~0.55左右,有没必要采取其它措施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A: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肯定想换成节能灯好,可是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如果没有坏的东西你舍得扔掉吗?液晶电视虽好,你有显示器的会买液晶的吗?飞机虽好,也不能大家都去座啊。那火车,汽车怎么办?

网友B:
看到过老外的日光灯里面是带有电容的

网友C:
价格上呢?

网友D:
一:荧光灯的镇流器有三种:1、普通的传统电感式,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传统电感镇流器,在中国普及有几十年了;2、高效节能电感式,大概是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在中国市场;3、电子式,大约出现于90年代末。

从发光效率角度讲,电子式是最高的,比前两种提高10%~20%,即同样的灯管使用电子式的会感觉更亮一些,而且没有光闪烁,不易引起眼睛疲劳,因为它的工作频率为25~50KH,前两种因为工作在工频,会有少许的闪烁,而且极易产生人耳能听到的工频噪音。

从节点角度讲,理论上电子式是最好的,即功率因数高,可达0.95~0.99,但是由于中国电子市场的不规范,许多杂牌电子镇流器往往没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有的即使有也是采用效果差、低成本的无源式电路,而这种镇流器因其价格低廉,往往又很容易在百姓中普及,这种镇流器不但不能节能而且制造了大量的谐波垃圾,污染电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高效节能型电感镇流器其节能效果更好一些。

从价格角度而言,正品合格的镇流器,电子式的是最贵的,比普通电感式高出数倍,但其故障率却高于电感式镇流器,如果是非正规产品其故障率是更高的。电子镇流器有一个其它镇流器无法比拟的长处——电压低到130V可以正常启动,这在电网电压不良的地区是个极好的优点。

40W(应该是36W)荧光灯工作时两端的电压大约为85~95V,据此判断楼主所谓“电子整流器为0.1A左右”是不成立的,原因:该镇流器的“谐波滤波”电路没有做好,或者是干脆没有,这个与品牌和设计档次有关,从而使高频的非正弦电流窜入电网,这样你的普通万用表是测量不出的,也就是实际值要远远大于你的测量值!

网友E:
这是普片的
就像节能灯一样买一个几十块
而普通的只要1.5一个
那还不是普通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是普片的
就像节能灯一样买一个几十块
而普通的只要1.5一个
那还不是普通的好

呵呵,这是省电不省钱

网友F:
新式电子整流器其故障率却高于电感式镇流器,如果是非正规产品其故障率是更高的,老式电感式镇流器故障率低,用时长,功率因数上去了电费是节约了,但硬件成本上去了,给国家节能减排了,给电器厂的循环经济做出贡献了,谁又给老百姓的人民币买单。

网友G: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国家看大方向,老百姓看实惠,谁都没错.

现在的节能灯都是一年包换,买个品牌里的性价比高的,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多谢各位意见~
觉得电子整流器就是不耐用,几年下来就不行了~
要么不坏,一坏的话就要更换全套!这样岂不是更加浪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意见~
觉得电子整流器就是不耐用,几年下来就不行了~
要么不坏,一坏的话就要更换全套!这样岂不是更加浪费?

如果买质量好的会耐用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新式电子整流器其故障率却高于电感式镇流器,如果是非正规产品其故障率是更高的,老式电感式镇流器故障率低,用时长,功率因数上去了电费是节约了,但硬件成本上去了,给国家节能减排了,给电器厂的循环经济做出贡献了,谁又给老百姓的人民币买单。

同感,电子的容易坏.

网友I:
电子的容易坏呀

网友J:
就是,价格又贵,还易坏,这就是电子镇流器给大家的印象,我还有一个感觉,用电子的,萤光灯寿命缩短。以前我家用电感式的,配电工牌日光灯,灯管寿命10年!好像现在的日关灯很难有此种表现,就飞利浦的也很难。

网友K:
我还在用电感式的,5年后换了一根管子,到现在以两年了,灯管两端一点都不见黑。
家里其他电子式的都换电感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