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我这里的配电房是10kv高压进线,经过200kva的干式变压器和馈电柜及无功补偿控制柜组成。配电房的窗户采用百叶窗对配电柜进行通风,高温天气室内温度比较高。(我这里室外最高温度能达到39度)我想咨询一下这样会不会影响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我发现其他的配电房都是封闭的,室内装有空调。

网友A:
不会有问题,你的配电房是标准的。

网友B:
你这很正常

网友C:
如果是普通配电房,担心的话就全部封闭了,
然后装排气扇.
这样可能会更好,
安装空调就不必要了.
有空调的配电房是根据配电房配件去增加的.例如使用过程中有发热严重的变频器,整流堆,各种传动装置等

网友D:
打开门窗进行通风,在外装上栅栏。

网友E:
没问题 啊

网友F:
装空调是没必要的,有个排气扇就行了

网友G:
俺们这低压配电房就是封闭的,高压上面有透气孔,都没装排风扇,夏天时温度还是蛮高的,在里面不干活也可以蒸桑拿,不过天天有人巡视,打扫.

网友H:
我们公司配电房是两台两千千伏安的干式变压器和四个电容柜及八个配电柜组成,安装两台五匹的空调,变压器带百分八十的负荷运转,这几天如果不开空调只开通风机的话,电容柜和变压器就会高温报警,而且加强室内通风会增加配电室内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