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西门子s7-200的默认通讯口好像是com1吧,我电脑上有一个com口,买了一条usb转com的电缆,安装后为com2,怎样在软件里把通讯口改为com2呢

网友A:
呵呵;这个与PLC无关,是在电脑的硬件属性里可以更改;
编程软件通讯设置里选同一个COM口;

楼主:
奥,把新安装的端口改为com1就行了,不知道原来的com1有没有妨碍,不过已经能通讯了,谢谢

网友A:
能连上就可以了;

楼主:
能留个联系QQ吗?再有问题时向你请教

网友A:
有问题还是发在论坛上吧;
解答的人也多;

网友B:
能通讯上就好了,不过最好还是用原装的线好。

网友A:
呵呵;用USB或COM口的都可以,关键是能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