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9-08-08):
什么叫热电偶,它有什么作用。
那么与热电阻的区别又是什么?

网友A: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是基本的测温仪表
热电偶根据两种不同的材料在温度变化时会产生不同的热电势来测量温度,传输电信号为毫伏;
热电阻顾名思义,温度变化电阻值会变化,传输电信号为电阻

网友B:
热电偶一般用在高温下使用,如炼钢

网友C:
热电偶广泛应用于测量和控制温度,通常和显示仪表相配套,直接测量和遥控生产过程中液体,气体介质,或固定表面定的温度。其优点是精确可靠,结构简单和使用方便。
其实这个道理在一般电工手册上都有,你一看就清楚了。
这个师傅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初学的还是一个老电工,如果是初学的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一个老电工就有点太不应该了,遇到问题要先看书再请教别人。

网友D:
热电偶一般用在高温窑炉中使用,热电阻一般用在低温或常温中使用。

网友E:
不会就向人请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网友F:
热电偶测温原理是热电效应:即用两种不同的导体焊接在一块,并引出补偿导线,组成回路,当温度升高时,在回路中就会有电动势产生。所以这两种材料必需是导体,不同的导体。绝缘材料不行,相同导体也不行。
热电阻为两类。一类是金属热电阻,一类是半导体热电阻。
金属热电阻是根据导体随温度变化而阻值也变化来测温的。大多是正温度系数热电阻。半导体热电阻也是半导体元件随温度的变化而阻值发生变化来测温度的。有三种形式:NTC,PTC,CTC

网友G:
热电偶常用来测量高温环境,一般为500℃以上;热电阻测量750℃以上。

网友G:
连接热电偶要用补偿导线,热电阻有两线制和三线制连接

网友H:
简单的说是两种不同的材质的东西粘到一起,称之为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