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我用的一台松下MADA系列伺服,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回不到原点,与原点传感器相差几个毫米,需要用物体挡一下传感器使其信号导通,伺服电机才前行,大概是什么原因呢,伺服应该是位置控制模式的,只有一个原点传感器,2点往复运行。多谢 多谢

网友A:
用的是增量编码器还是绝对位置编码器?

网友B:
机械上存在间隙导致实际定位距离与理论距离不一致。

楼主:
是增量编码器,另外机械上存在间隙导致实际定位距离与理论距离不一致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伺服返回到原点才停止啊

网友B:
机械上存在间隙,电机反转了2毫米而实际的机械装置没有动,这样电机认为回到零点时而实际机械距离零点还有两毫米,自然就出问题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由干扰

网友D:
我用的一台松下MADA系列伺服,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回不到原点,与原点传感器相差几个毫米,需要用物体挡一下传感器使其信号导通,伺服电机才前行,大概是什么原因呢,伺服应该是位置控制模式的,只有一个原点传感器,2点往复运行。多谢 多谢
可能是做了V/P的控制,也可能是传感器的机器位置有了偏差。

网友E:
我认为是换过传感器,常开与常闭的搞错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