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求冶冰机工作原理和一般的故障处理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A:
和冰箱原理一样,基本组成由压缩机---蒸发器---节流阀----冷凝器四部分组成,内部管道有雪种(制冷剂),制冷是利用蒸发吸热原理,制冷剂蒸发吸收周围空间温度,导致周遍温度下降

网友B:
帮顶!没见过这种东西

楼主:
这一个原理我知道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情况
冶冰机   冶冰 但是冰不够厚  不会自己掉下来
然后压缩机就自己停下来了
我怀疑就是化霜的探头有问题了
但是冶冰机
冶冰的整个过程我还是不怎么了解
就想来请教一下师傅们有人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不

网友C:
制冰过程是这样的:制冰时,冰盒充当蒸发器,水喷到冰盒里被冷却成冰,当冰盒里冰的厚度达到规定要求时,由温度探头感知到了,通知双向阀动作,蒸发器成了冷凝器,这时冰盒温度快速升高使冰块表面融化与冰盒脱离掉下来,制冰的过程完成。再重复这个过程继续制冰。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压缩机不会停止工作,直到冰仓里的冰块快满了的时候冰块触到了冰仓里的温控,压缩机才会停止工作,制冰机停止喷水,制冰工作完成。
试试看:在以下方面找问题
1冰仓温控。
2制冷系统的压力保护。

楼主:
我一直我也以为是冰盒的温控探头有问题
或者冰仓的探头有问题
就这两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我也以为是冰盒的温控探头有问题
或者冰仓的探头有问题
就这两样的
恩,如果制冰机所在的环境温度过高,冷凝器又散热不好,不仅造成制冰效果不理想也会造成制冷系统压力(气路)过高使压力保护动作压缩机停止运行。

楼主(2010-06-12):
恩,如果制冰机所在的环境温度过高,冷凝器又散热不好,不仅造成制冰效果不理想也会造成制冷系统压力(气路)过高使压力保护动作压缩机停止运行。
我想知道 在毛细管前的冷气大概多少度的温度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