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我想用跳转指令做,可是我用不了,跳转指令中间的那端程序在任何情况下根本就不动作,不知道怎么回事,跳转指令中是i00控制q00然后q00控制q01,跳转指令外的就是i0.1控制q00  i0.2控制q01
这样有什么错误么,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程序贴上来;

网友B:
好好看看跳转指令,多试两次就行了。

网友C:
看不明白,要具体看看程序的

网友D:
没用过,看书上说,跳转指令会死循环的

网友E:
关键要看你怎么编写,只要逻辑上不错是不会出现死循环
你多模拟一下,在使用之前多试试

网友F:
思路要清楚,对照你的程序,一步步想,它会如何执行。多想几遍,或者传上来,让大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