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8-08):
角度公差是什麽意思?是指电机上的还是编码器的???那个shuntwinding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电机?感激ing............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期待高手1

网友B:
据我所知,好像是机械制造中才用的到啊 ,是控制精度的一项标准,角度公差和锥角度公差还是有不同的,不过我手里只有角度公差的未注值。把形位公差确定后,角度公差就不是特别重要。

角度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公差等级  长度分段
≤10  >10~50  >50~120  >120~400  >400
f(精密级)  ±1°  ±30'  ±20'  ±10'  ±5'
m(中等级)
c(粗糙级)  ±1°30'  ±1°  ±30'  ±15'  ±10'
v(最粗级)  ±3°  ±2°  ±1°  ±30'  ±20'

网友C:
这个还真要学学,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