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各位:
      我最近在一个大的程式里面看到了有三个FEND指令,里面还有好几个CJ指令,请教一下,如果第一个FEND指令之前的CJ指令没有执行的话,那么PLC扫描的时候,就永远只执行第一个FEND的程序吧,不会扫描第一个FEND指令后面程式吧,谢谢。

网友A:
可以在程序中有多个FEND;

网友B:
CJ里面不能使用微分指令。。CJ外可以使用。

楼主:
当程式中有多个FEND指令时,CPU是怎么执行的呢?是否哪一个FEND指令都要执行到的呢,谢谢!

网友C:
FEND是子程序结束,可以有多个,并且都会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