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kw配多大铜线

楼主(2009-08-08):
http://www.gkong.com/comm/reg.asp?Code=qYR9e9pljOuHAGsvwIA7BDbN3xaAdboI4wN

楼主:


网友A:
160KW的电动机吗?
那你看一下额定电流,再查一下电缆表。要不你就实测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B:
如果你问的是160KW电机,那用120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B:
120平方铜芯电缆40摄氏度时载流量为249A,
95平方铜芯电缆30摄氏度时载流量为255A,
95平方铜芯电缆20摄氏度时载流量为273A,
95平方铜芯电缆35摄氏度时载流量为236A,

网友C:
160kw配120平铜线

网友D:
320A的电流哦

网友E:
要看是什么负载

网友F:
混合负载配95线就 是端峰啦
是电机的话一定要1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