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最近要做两台销往美国的电加热设备,其相电压是115V,线电压是230V,频率60HZ,相电压与线电压为什么是2倍的关系?国内是1.732的关系;国内的三相阻性负载三角接法时P=1.732UI,其中U是相电压,I是线电流,P是功率,不知美国的功率计算公式是哪个?

网友A:
我只知道美国用的电是60HZ的

网友B:
这是我收集的,希望有用
美国电压标准(ANSI C84-la-1980)的规定: 1.供电系统设计要按“范围A”进行,出现“范围B”的电压偏差范围应是极少见的,出现后应即采取措施设法达到“范围A”的要求。 2.“范围A”的要求: 115~120V系统: 有照明时:用电设备处110~125V;供电点114~126V。 无照明时:用电设备处108~125V;供电点114~126V。 460~480V系统:(包括480/277V三相四线制系统) 有照明时:用电设备处440~500V;供电点456~504V。 无照明时:用电设备处432~500V;供电点456~504V。 13200V系统:供电点12870~13860V。 3.电动机额定电压:115V、230V、460V等。照明额定电压:120V、240V等。 美国的工业用电为三相四线制227V/480V;民用是单相3线制120V 60HZ(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分开的). 在我国,长期是以单相二线和三相四线向居民供电,工业、民用混在一个系统,干扰很大。 而美国、日本、美州一些国家是以单相三线向居民供电,与工业系统是分开的。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国策保持100年不动摇。
目前世界各国室内用电所使用的电压大体有两种,分别为100V~130V,与220~240V二个类型。100V、110~130V被归类低压如美国、日本、等以及船上的电压,为因此它的设备都是按照这样的低电压设计的,注重的是安全;220~240V则称为高压,其中包括了中国的220伏及英国的230伏和很多欧洲国家.注重的是效率
按照美国电压标准(ANSI C84-la-1980)的规定,即范围A供电规定,应当符合下面这些要求的 标准联邦电力法规定供电电压为115~120V,但我们通常也可以认为是110V,接110V设备并不会损坏,一切设备都有一个至少125%的富余设计容量。 主要是美国人口密度小,所以线很长,电压必须提高,不然到末端就没有110V了。 对于单相电力,按照联邦法律规定,在满负载时,用电设备处必须保证110~125V,变压器处必须保证114~126V 在空负载时,电设备处必须保证108~125V,变压器处必须保证114~126V 他们大多州都准寻这个法案,即范围A标准法案。即115~120V系统 对于工业用电即三相四线制供电要求。 460~480V系统以及277V系统两大类。他们分2类工业用电的。 满负载时保证设备端440~500V,变压器端456~504V 空负载时保证设备端432~500V,变压器端456~504V 对于13200V工业用电接入,必须保证负载端12870~13860V,变压器端13000-14000V 总而言之一句话,美国的供电标准总体上看有115V、230V、460V、120V、240V这几大类。其中110V范围内的,即和国际110V系统一样,都可以通用,但通常电压能到120V,就如同中国说220V,事实上也能到230V一样 这是大多数州的,当然比如一些州由于经济条件以及人口密度问题,电压会有所提高或降低的。 但只要是能够运行在110V的设备,都可以在大多数州使用,而如果兼容110V-220V设备,即全球通用设备,即可在他们任何一个洲任何地点使用 美国的交流供电频率全部为60赫兹。 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美国大多数地方开民用电的申请接入时,填写的表格上写的是: 120V联邦电力法标准供电(ANSI C84-la-1980)A标准电力接入申请 而不是110V。但是到你家的时候,由于压降的原因就是110V了。但美国就是这样严格规定的。

网友B:
另外公式应该是通用的。P=根号3Ul×IlCOSΦ

楼主:
美国的工业用电为三相四线制227V/480V,那么227V是相电压480V是线电压吧,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相电压227V对应的线电压应该是227V*根号3=393V才对呀,为什么是480V?是不是我理解错了,3楼说的意思是不是工业用电227V和480V是各自独立的供电系统,这指的都是线电压,那对应的相电压分别是131V和277V,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5楼说得对,上面已经说了美国的 460~480V系统:(包括480/277V三相四线制系统)。所以下面可能是写错了。
独立系统可能不是。

网友C:
了解北美电气知识,请登录华人电工论坛 www.iamelectrician.com

网友D(2019-08-22):
无语,还是没得到答案

网友D:
妈呀,十年前的贴子,怎么让我给搜到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这一铲子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