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请教各位老师,KGN-10开关柜的工作位置、分闸位置、接地位置都是什么状态?
再请问:书上说:工作位置------可供操作者观察观察隔离开关的运行状态和对断路器进行耐压试验用。请问:工作位置断路器在什么状态?可以打开开关柜的柜门吗?
另外,这种开关柜如何操作?

网友A:
投入时不能打开柜门,切断时先断开后切到接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入时不能打开柜门,切断时先断开后切到接地位置。
这位老师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一般情况,工作位置是可以分合闸,来控制高压电机的启停,在实验位置时,断路器进线测有电,出线侧没电,控制回路已经有电,在隔离位置时,断路器拉出来以后,进线侧,出线侧也没电,控制回路也没电,需要检修时,把接地刀闸合起,才能打得开开关柜,在试验位,工作位置时,是千万不能打开的,送电时,先拉开地刀,从隔离位到实验位在道工作位置,给上控制回路保险,合起控制回路,才能控制分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工作位置是可以分合闸,来控制高压电机的启停,在实验位置时,断路器进线测有电,出线侧没电,控制回路已经有电,在隔离位置时,断路器拉出来以后,进线侧,出线侧也没电,控制回路也没电,需要检修时,把接地刀闸合起,才能打得开开关柜,在试验位,工作位置时,是千万不能打开的,送电时,先拉开地刀,从隔离位到实验位在道工作位置,给上控制回路保险,合起控制回路,才能控制分合闸。
这位老师说的是。
您能根据这个KGN-10开关柜具体地说说嘛?

楼主:
请知道这台开关柜如何操作的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作步骤柜子上应该有,3楼说的很清楚。
呵呵,这位老师说的是,可三楼那位老师说的是小车柜或者是移开式开关柜的操作方法,这台是铠装固定式的开关柜。呵呵~~
还请对这个型号开关柜有了解的老师不吝赐教!我这里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