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比如一台容量为630KVA,输入电压为10KV,输出为660V.其最大的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A:
那要看功率因数了,功率因数确定了,就可以直接计算了,功率因数不确定,无从谈起输出功率

网友B:
比如一台容量为630KVA,输入电压为10KV,输出为660V.其最大的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一般工厂无无功补偿的情况时的功率因数为0.80左右,故输出最大有功功率为504KW,无功功率为378KVar,如要增大有功功率的输出,必须进行无功补偿,如要功率因数为从0.8补到0.95,故需补偿无功容量为210KVar。

网友C:
最大的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应该是视在功率与功率因素的乘积吧

网友D:
我觉得应该现根据变压器的容量算出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I=S/1.732U 然后根据P=U I COS& 算出变压器的额定输出功率!

网友B:
只要你功率因数上去了,你变压器的负荷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