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CT系统刀架检测不到刀号

楼主(2009-08-08):
跪求高手帮助

楼主:
是大连CKA6180数控车床

网友A:
是四工位旋转刀具吗

楼主:
怎么 没人啊

网友B:
检查一下刀架里的霍尔元件是否坏了,或者电源线断了。

网友C:
刀架转吗,注意了吗?

网友D:
刀架能转么?
能,看一下信号开关有没有信号到机床里
不能,检查刀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