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作为电气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难免会碰到过流情况,迫切想大家通常是用啥方法来控制过流保护的呢?
欢迎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A:
加装保护器,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的方式。

网友B:
断路器,热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装保护器,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的方式。

如吊机的电机就不采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采用过流继电器保护,原因很简单,就是吊机的电机是频繁工作制。

网友D:
熔断器、快速熔断器、热继电器、过流继电器、低电压起动过流保护、负序电压起动过流保护、复合电压起动过流保护、方向功率过流保护。

网友E:
还有电流互感器!

楼主:
大家的保护方法都不错,5楼的方法最全面。通常熔断器、热继电器、过流继电器用的较普遍

网友F:
熔断器,空开了

网友G:
选用合适的空气断路器,过大起不了作用。无变频电机控制的话就要用热过流继电器

楼主(2009-10-15):
看来保护方法目前也就只有大家所提供的这些啦。

网友H:
5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I:
6楼的电流互感器也能保护过流?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