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电流

楼主(2009-08-09):
有一只空压机为200kw。其正常运行是的电流有多大,不用变频器。

网友A:
你给的条件太少,如果是普通的(380V三相),一般应在400A左右,但也有高压的,过去有6KV的,现在有10KV的,都不一样

网友B:
电机铭牌上都有的,或当为380V供电电压时,按每KW2安培估算。

网友C:
380V,Y系列:2级 365.2A
                    4级 361.3A
                    6级 374.7A
                    8级 397.8A

网友D:
还有一个压力的问题,压力越大电流越大。

网友E:
应该只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就行了

网友F:
估算的不准的,铭牌上有的。
如果要计算的话,还要有效率的参数,不过一般的没有这个数。

网友G:
看电机的铭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压力的问题,压力越大电流越大。
应该说是送风量越大,电机的负载电流就越大;关掉风门就只有空载电流了。

网友H:
不同品牌的空压机,电机的负载是不一样,只能平时留意,在正常状态的读数啦,不过到目前我发现每个厂家的电机都留有余量的,如已经满载,请留意啦。

网友I:
看您的产气压力决定了电流大小问题
我公司在广东东莞,空压机的节能利用问题很多都走在了肓区,其实想真正解决不是变频节能,结果是用最少的电能产最多的气,在这过程中,热量是成正比的,所以你产越多,设备散热能增加,机械有功功率下降!您看看我们所做的节能工程,打破了世界零的技术,历史性突破!有研发专利,并山东省相关大型企业来我公司进行了考查,满脸笑脸而回!投资50万元不到6个月回本,详情有意请回电13790112010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