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Question:
one:
proface 指示灯的BIT位设定有没有遵循什么原则之类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些地方设为B___,还有些地方设为Y____和X____的情形````
two:
BIT开关的设定`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原则呢```
动作BIT位址``我看到有设置X__________的情形``
监控BIT位址有设置为B______和Y_____的情形```
three:
proface有没有想GT designer 2里面的那种Parts功能``
所谓Parts功能就是在主画面里能改变状态的局部组件``For example `在GT里``一个管道的常态是透明的``但在程序面满足一些条件以后``这个管道就会形象的表现出里面充满了液体``
这就是Parts功能``能够形象的在HMI上显示动作 (个人的理解`)
都是基于三菱Q系列的PLC

网友A:
呵呵;
指示灯对应的是PLC上的位地址,与你用的PLC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Question:
one:
 proface 指示灯的BIT位设定有没有遵循什么原则之类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些地方设为B___,还有些地方设为Y____和X____的情形````
two:
BIT开关的设定`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原则呢```
动作BIT位址``我看到有设置X__________的情形``
监控BIT位址有设置为B______和Y_____的情形```
three:
proface有没有想GT designer 2里面的那种Parts功能``
所谓Parts功能就是在主画面里能改变状态的局部组件``For example `在GT里``一个管道的常态是透明的``但在程序面满足一些条件以后``这个管道就会形象的表现出里面充满了液体``
这就是Parts功能``能够形象的在HMI上显示动作 (个人的理解`)
都是基于三菱Q系列的PLC

这个所谓遵循的规律你应该问问你的Q PLC, GP只是配合PLC而已。
关于所谓部件功能,GP亦可以实现。只是做法不一样而已。

楼主:
呵呵``对于我``看来还是要多看看书啊``

网友C:
XY是PLC的地址,B在Q系列PLC中也有的属于连接继电器

网友D:
XY是三菱plc 的输入,输出地址
B则很多种形式, 例如西门子的mb ib  代表字节 byte
安川的mb ib 则代表位
需要看你什么plc 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