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S7 200 plc 我看到有些书的例子是不用变送器的,直接接入,那我想知道下,什么情况下,不用变送器,可直接接入

网友A:
呵呵;
与用的模块有关;
EM231 AI4X12BIT及EM235是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输入,温度信号必须用变送器转换后使用;
EM231 AI4XTC及EM231 AI2XRTD是直接使用热电偶及热电阻的,不需要变送器;

楼主:
喔,我看到就是热电阻的不用温度变送器

网友A:
EM231 AI2XRTD是直接用热电阻的;2路输入;

网友B:
楼主好好看看说明书和手册,及一些电气 的常用器件的说明和原理。

网友C:
如果你是测温度,可以直接选热电阻模块或热电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