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博客文章全为原创,多为维修笔记,旨在技术交流,互相提高。以变频维修及其它工控类文章为主,间或放进些诗歌散文,以起到阅读中的调适作用,也是原创。欢迎转载,欢迎留言探讨有关工控的技术问题!欢迎赐教与指正!转载最好注明文章出处标以转载字样,以期规范转载行为。所有文章大家随便看,不搞什么须登陆,须回复才能打开的设置!这是我的公告。--旷野之雪】
《精选工业电器电路原理图析与实用检修》、《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PLC技术与应用——专业技能入门与精通》已经出版。

网友A:
S87C196MH(MC)微控制器在变频器主板中的应用

一、贴片封装80引脚S87C196MH(MC)微控制器的引脚排列图:

网友A:
二、S87C196MH(MC)微控制器的结构与功能介绍:

控制器为Intel公司出品的16位微控制器,因其功能强大,通用性强,在变频器产品中被得到广泛应用。 内部电路包括算术逻辑部件(RLU)、寄存器、内部A/D转换器、PWM发生器、事件处理阵列(EPA)、三相到补SPWM输出发生器、以及看门狗、时钟及中断控制电路等。内部结构原理图如下:

S87C196MH(MC)微控制器采用CHMOS工艺,工作温度-40ºC--85ºC,支持16KB的EPROM,当晶体振荡频率为16MHz时,完成16位乘16位的乘法只需要1.75μs。适和控制系统的快速性要求。有7个I/O口,每个端口引脚都为多功能的。

寄存器阵列有512B,分为低256B和高256B,低256B在ALU运算过程中可以当作256个累加器使用,高256B用作寄存器RAM,也可以通过特有的窗口技术,将高256B切换成具有累加器功能的256B。微控制器内部自带13路10位/8位高速A/D转换器,转换时间可以设置在1.39—40.2μs之间,A/D也可以作为可编程比较器,在输入跨过一个门槛电平时产生中断。

事件处理阵列(EPA)主要执行输入、输出的功能。输入方式时,EPA监视输入引脚信号的变化,在事件发生时记录其时间值,此过程称为捕捉。输出方式时,等于定时器符合一个存储的时间值,就设置、清除或触发输出引脚。捕捉和比较事件都能产生正常的服务流程或中断。共有4个捕捉/比较模块和4个比较模块。

EPA还含有两个16位的双向定时/计数器T1、T2。T1可按照外部时钟源计时,在这种工作方式下,EPA可以直接处理位置传感器(如光电编码器)输出的两路相位互差90º的脉冲信号,从而监视电动机的速度和方向。
外部事件处理服务器(PTS)。该控制器的中断系统有两类:可编程中断控制器和PTS。可编程中断可以被设置成PTS中断服务方式,PTS拥有数种微指令码化的硬件中断服务流程,可以与CPU并行工作,能够完成数据块传递、处理多路A/D转换、控制串行通信等功能。

S87C196MH(MC)微控制器,内部设置了一个三相互补的SPWM波形发生器,通过P6口直接输出六路SPWM信号,驱动电流可以达到20Ma,驱动频率可以达到8MHz,每路SPWM信号可以独立编程并设置死区互锁时间。

网友A:
6、其它功能引脚的处理

部分据功能需要或接地,或接+5V,或经上拉电阻接+5V。部分引脚空置未用.S87C196MH(MC)微控制器各引脚具体是干嘛的,上文已有了详细的交代。在故障检修中,也可据相关引脚电平状态,判断故障原因,查出故障部位来。如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某端子信号输入无效,测量CPU相应引脚有无0—5V电压变化,进而可快速判断出是端子输入电路故障还是CPU本身故障。

旷野之雪
2009年8月9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又麻烦您重发了一遍。因是农村网吧上网,处理图形不便,只能上传,为阅读带来不便。
liuguoxing朋友,来山东临沂联系我,我请你喝酒了。

楼主:
lyfxxian@163.com
是我的邮箱。

网友A:
liuguoxing朋友,来山东临沂联系我,我请你喝酒了。

谢谢山东临沂这位朋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