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出错了~

楼主(2009-08-09):
大家好,我用三菱Q00JCPU ,现在只要给PLC通电,PLC ERR灯就闪烁,通信还正常。就是无法运行~我重新传了程序以后,还这样子。
出错帮助这样写道:
                           出错号码列表[出错号码3300]

◆相应的CPU 表示基本型QCPU,表示高性能型QCPU,表示过程控制CPU,表示冗余CPU,表示MELSECNET/H远程I/O模块

=====================================================================================

◆出错号码(SD0) 3300
◆出错消息 SP. PARA ERROR
◆公共信息(SD5~15) 文件名称
◆个别信息(SD16~26) 参数号
◆LED状态(RUN) 关闭
◆LED状态(ERROR) 闪烁
◆CPU的运行状态 停止
◆检测时间 电源接通/复位时/STOP→RUN

◆出错内容和原因

在GX Configurator上设定的智能功能模块参数中的起始I/O号码和实际I/O号码不同。

◆对策

检查参数设置。
我该怎么办呀?

网友A:
把PLC上模块拆下,只写入个空程序试一下;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试了,可还是闪烁呀!!!我真无奈了!!!

网友A:
是新的吗?

楼主:
昨天还好好的呢,这个PLC刚用不久呀!昨天我就传了个程序,然后就闪烁了!。现在闪个不停啊!!!

网友A:
呵呵;把I/O设置要改一下;

楼主:
能告诉我怎么改吗?我这里急坏了呢~

网友A:
在GX Configurator上设成与实际配置一样的;

楼主:
设置完了,还是那样呀!55555555555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希望对以后出现这样问题的朋友能有帮助!先对我的解决步骤描述如下:
将PLC参数中的,PLC文件、PLC程序、引导程序设为系统默认值!载入程序即可!!!

网友B:
程序出错了,,,找找吧

网友C:
Q系列新的CPU由于没有设置参数,在首次通电时是会报警的
只要设置下配置,写入PLC,报警就会消失的

网友D:
修改一下设置,把I/O对应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