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我看到松下伺服驱动器可以接受2种脉冲信号,一种是集电极信号,一种是差分信号。我想用西门子200的PLC发脉冲控制驱动器的话,应该把线接到哪里呢?PLC输出的是差分信号,还是集电极信号呢?这两种信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差动的信号抗干扰要好,距离比集电极远,频率通常也要高

网友B:
差动信号需要PLC上2路脉冲;

楼主:
大家好,我的意思是我该怎么来区分PLC输出的是差分,还是集电极信号呢?举例说我想用西门子200的PLC,用Q0.0发脉冲信号来控制伺服驱动器,那么我这个Q0.0应该接到驱动器的差分输入端,还是集电极输入端呢?这个PLC发出的是什么信号呢?我该怎样来识别呢?

网友A:
是差动还是集电极输出,这在PLC的选型样本中可以查到的
小型的PLC多是集电极的输出方式
你这200的应该是集电极的

网友B:
S7-200是集电极输出;

网友C:
接线方式不一样
功能上传输距离与抗干扰能力不一样

网友D(2010-03-31):
接线
通俗点就是,集电极信号是A,B,COM
                 差分信号就是A+,A-,B+,B-

网友E(2011-07-10):
DS: Differential Signaling 差分信号、差模信号 电流方向型信号
OC门输出: 集电极开路输出(漏极开路)与非门门电路,Open Collector(Open Drain)可将其视为一个开关,当输入信号为1时,输出两端导通,当信号为0时输出两端截止。

差分信号 和 集电极信号 可以 通过 MHM-06  MHM-07 差模信号转换器互相转换。

网友F(2013-01-15):
引用 网友D:
通俗点就是,集电极信号是A,B,COM
                 差分信号就是A+,A-,B+,B-
比较直接明了,现我公司有差分与集电极互相转换的产品,
集电极转差分信号转换器,可将NPN和PNP两种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

详细资料如下:

HTL-TTL信号转换器是将PLC或者上位机的集电极脉冲信号(NPN,PNP)转换成差分脉冲信号,提供给控制器(伺服)所需的差分脉冲信号,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比集电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转换器输入和输出之间采用高速光耦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qq:1525382675
集电极脉冲信号转差分脉冲信号转换器

HTL-TTL-04

一.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工作电压范围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使用 24V(DC)

输出参数 OUTPUT DATA

输出直流电压

Input DC Voltage A型为TTL电平0 - 5V差分信号

典型输入电流

Type Input Current With Un  5 mA

典型传输频率

Transmission Frequency  转换脉冲频率0 - 200 KHz ,

输人参数 INPUT  DATA

输人信号NPN与PNP

Low Level Output Voltage 常规输出低电平为 < 0.4V ( Io = 25 mA )

连续负载电流输出电流

Continuous Load Current 常规输出25 mA

典型开关速度

Switch - Off Delay MHM-02A/02B/02AT/02BT: RiseTime 140ns FallTime 60ns (纳秒)

MHM-02AO/02BO: tON 0.5us tOFF 1us (微秒)

典型运行参数 TYPE GENERAL DATA

输入最多2组AB集电极脉冲信号(NPN,PNP都可)

输出最多2组AB相差分脉冲信号,增加脉冲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输入输出隔离电压

Isolation Voltage in / out 2500 V

工作温度范围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20 - +85 ℃

外形尺寸

Outside dimension 125mm(H) × 70mm(W) × 30mm(D)外壳封装

网友G(2015-05-30):
回复 网友B:
cw//ccw输出的形式算是差分吗?

网友H(2016-10-19):
您好!CW/CCW可以是差分也可以是集电极,如果PLC支持差分输出的话就是差分,一般市面PLC是集电极的CW/CCW输出。
我们公司现有这个产品,工业级,质量稳定,可以2-6通道扩展。欢迎与我联系。QQ1525382675.
了解详情可以看以下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5257387850.10.zNMC3W&id=539777619015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通俗点就是,集电极信号是A,B,COM
差分信号就是A+,A-,B+,B-
原来这个就是差分信号啊,一直不知是什么,没用到过

网友J:
个人不喜欢差分信号,也不会去买那种差分模块:当年用欧陆驱动器是差分信号折腾好久,后来直接把欧陆打入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