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请教高手AGV磁导航控制系统

网友A:
面太大了,具体要问什么

楼主:
就是磁导航一般采用什么控制系统,能用PLC吗?

网友B(2013-12-20):
类似于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可以单个变频器DSP,也可以PLC与变频器组合,其他的自己想

网友C(2014-08-23):
常见AGV都是用单片机控制,RGV用PLC控制

网友D(2015-05-02):
我公司在用明电舍的部件(电控部分)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