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隔离刀开关如HD13BX,   还有小的胶盖开关,

与哪些断路器如DZ47,   等,  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  谢谢!

网友A:
断路器有过电流、过热等等保护,刀开关没有。

网友B:
刀开关,起隔电流作用。方便维修人员维修。用电器出故障不会对其它设备引起故障。

网友C:
隔离刀闸没得灭弧装置,断路器有灭弧装置,断路器可以用来合分很大的电流电路,隔离刀闸则不能来合分有大电流的电路,只能分小于5A的电路

网友D:
区别在于有没有明显的断点

网友E:
断路器可以用来合分很大的电流电路,隔离刀闸则不能来合分大电流的电路,只能分合小电流,断路器有过电流、过载、失压、欠压、短路等保护,刀开关则没有。

网友F:
简单点讲就是断路器可以带负载拉闸,而隔离开关不行

网友G:
所说的隔离开关,只是起隔离作用,断路路不但能隔离还 能带载分断,有过流、短路保护,灭弧等。

网友H:
可不可以带负载操作的区别

网友I:
二者都是一种隔离器
只不过断路器带有灭弧装置,可以带负荷分断回路的正常电流,在规定时间内能承载一定的短路电流,而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仅能分断很小的回路电流,只能起到电源隔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