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零线在什么情况下, 会带电,

公司是做大型电热丝炉子的,    电热丝两端接220V电压,

由于有好多的,  分好多组, 排放,  分别取A相, B相,C相,  是分布均匀的,

可是,运行时,  N排,  测出有几百安电流,  谢谢!

网友A:
三相功率不平衡时,有电流。零线断的时候,带电压。

网友B:
对呀,零线断了以后带电。

网友C:
相线接地时,零线也可能会带电

网友D:
测出有几百安电流,就很不正常,你测过母零线对母地线有电压吗?

网友E:
零线有几百安的电流不正常,测一下ABCN分别是多少

网友F:
单相电器很正常!A+B+C的电流=N电流

网友G:
晕,你分别测一下各相电流和N线电流再发上来就能确定原因了,最好再测一下通电与不通电的情况下的各相线电压和相电压,或有可能测一下各相电阻(看介绍是纯电阻负载)。

网友H:
重新分配啊

网友I:
个人认为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8楼的朋友:(单相电器很正常!A+B+C的电流=N电流)
在三相平衡的情况下,A+B+C的电流=0,A+B+C的电压=0;
在三相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有电流也有电压。

网友J:
三相不平衡啦!
要么三相电源有缺相,要么是负载不平衡,要么就是零线有断路.

网友K:
零线有断路

网友L:
查你的控制电路,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A,B,C均匀分布“电热丝”。

网友M:
我也遇到过这个事  原因就是 我们自己穿电缆时不小心把电缆胶皮搞破了 外面又是套的铁管 引起漏电 全厂配电柜接地都有电 可危险哦  做电工可要小心点呀

网友N:
三相不平衡时吧

网友O:
三相不平衡啦!

网友P:
三相负载不平衡,尽量使负载均匀分布在三相上。

网友Q:
负载分配不平衡导致中性点偏移,要不然有短路现象。正常情况下如果负载平衡的话中性线应该电流接近于0.

网友R:
额。煤矿的供电方式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而大多数地面低压供电往往是中性点接地。
我想问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的零线会带点哇。
那估计是重复接地出现故障。或者接零和接地混用了吧。

网友S:
他测的应该是一相对两相在N排上的电流,而不是N排流回电源的电流。不管怎么说,只要是采用三相供电且又平衡,N排流回电源的电流应该是零。

网友T:
N排的什么位置啊?你测量的位置很重要。